华硕f80sr 显卡供电上管发烫反复击穿,求助

楼主(2012-03-31):
华硕f80sr 显卡供电上管发烫反复击穿,求助
送修的时候直接主板大短路,拆机发现绝缘胶布有个地方已经烫化变形了,仔细测量主板各大电感均无短路,测胶布变形的地方,一个mos管两端表笔互换阻值均为0,取之阻值正常了。欣喜中,找同样的主板取了一个,装上去待机正常不短路了。装不一部分开机也正常,然而装完后开机一会儿就熄火了,可调电源 再次发现短路。
再次拆机,还是哪里坏,再换,摸该mos管q8514超级发烫。

松手一不会儿又烧穿。反复两次不敢再烧了,于是换了mos管的供电芯片max8743 故障依旧,测试mos的控制脚直接连到8743,去二极管D8501测其阻值也正常,测BST1待机5V,开机5.8V,每次开机屏幕都能亮,对应的反馈脚FB1 1.0v也正常,就是温度高发烫 然后一分钟之内击穿,不知如何修了,有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把上下管 一起换掉

网友:
CE8503 CE8504 c8502几个电容也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
上下管第二次更换的时候就一起换过了 会不会非得要换一样的啊 功率不够就发烫

网友:
崩溃 再次更换了和原型号相同的高低MOS管同样发烫

网友:
烧鸡 有短路~

网友A:
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B:
把管子换了在看看短路没。

网友:
要换就一起同时换 保险一点连芯片一起换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检查一下升压二极管和电容,如果有波,测一下驱动电压的峰值是多少,如果驱动电压不够,沟道内阻比较大的话,可能会发生你说的这种现象。可以尝试更换一下。

网友:
旁边的那个稳压二极管有没有换掉,

网友:
  可以把反馈的外围电路元件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

我也换衣显卡有问题 但是现在每次都能点亮 不敢大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管子换了在看看短路没。

换了不短路 烧鸡大法都试过 用显卡供电1V去烧 电流只有0.2

网友:
希望楼主早日修复

网友:
记得华硕某款就是屡烧上管是电感引起的 是通病  如果电感换了还是烫或击穿大多是BST升压电路有问题或者TON外围原件有问题

网友:
明天去试试 换电感看看 BST 升压电路仔细查过 没有发现问题 TON倒是没有查过 主要是不知道如何ton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后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