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s 待机0.09 不触发 已解决

楼主(2012-03-31):
asus f8s 待机0.09 不触发。拆开机摸PS51020发烫,测22PIN阻值小23欧。测该脚与EC相通。本想换EC.量下EC旁的电容,发现一个阻值为0.换掉就OK。感觉挺顺。

还是lz心细啊

网友:
你修的机这么顺利,我正好修到这样一台,无 3 5,换51020后,有了,但待机电流一下偏高了,摸到ISL6227 发烫,,什么原理?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检查3、5v的负载有没有问题。。。

网友:
那你就把6227也换了吗

网友(2014-07-31):
楼主捡到便宜了,

网友(2016-12-06):
好老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