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STON G9600GT-512GD3 TD2 BIOS

楼主(2012-03-31):
YESTON G9600GT-512GD3 TD2 BIOS 经验证可以用

G9600GT-512GD3战神版 TC.rar

网友:
刷这个有什么用啊?

网友:
下载一个,谢谢了,问一下这个显卡有显示进系统滚动条后就黑屏是BIOS问题吗?
上BGA加焊了还是一样的,电压都有呀~!哪位高手修过呀~!是通病吗?有好几块都一样的,哎~!

网友:
盈通很多都是核心本身损坏的,我手里有两块GTS250了……

网友:
看来我只有换GPU试试了,我擦那里才有呀~!有好多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