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供电 菜鸟求救

楼主(2012-03-31):
内存不过。  DDR2 vcc:2.1V   内存边的排阻(470)阻值有25  46-48  阻值卡地址线。不一样。

网友:
你查一下mos管的上管的输入电压对不还有就是控制芯片和mos管

网友A:
主要看你是怎么修的, 是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你是怎么修的, 是吧, ,

给点思路啊。大哥

网友:
既然上管的输入正常。再看上管的控制脚有电压不满意或不不正常建议先换内存电源管理芯片。上管有控制电压的话就换mo管要1对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