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网卡上双网络(求解)

楼主(2012-03-31):
一电脑装有两网卡  一集成   一独立,都分别接不同的路由器,
   A路由器接ADSL网络    B路由器接社保网
   A网卡接A路右            B网卡接B路右
都是自动获取IP
    在ipconfig /all 下看     A网卡   IP地址  192.168.1.147   255.255.255.0 192.168.1.2
                                  B网卡    IP地址  192.168.1.100   255.255.255.0 192.168.1.1
    在route print  下看     默认路由是  192.168.1.2
    怎么同时上网   需要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 外网走A路由器,社保走B路由器吧

因该是内外网之分

举例说明设置如下

A路由 网关192.168.1.1 简称外网 A网卡地址192.168.1.147

B路由 网关192.168.0.1 简称内网 B网卡地址192.168.0.100

设置默认网关为192.168.1.1

再添加电脑的静态路由表

首先要查看内网的网段范围  在内网路由器系统信息 WAN信息里可以看见社保网IP地址 如  10.0.0.33

然后运行

route -p add 10.0.0.0 mask 255.255.0.0 192.168.0.1  (范围为10.0.0.0的网段通讯走192.168.0.1 的网关)

如果有多个内网网段 按照上面的格式 自己添加

要删除静态路由表用下面的命令:

route delete 10.0.0.0

删除多个静态路由表 按照上面的格式删除

差不多这样就行了

你说的简单我也只能简单的回答了,里面具体的IP地址请更具实际情况设置,这里只是一个简单的说明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默认网关要保证是外网,两个网关不要是通一个地址段

网友:
其它这个很简单,我是医院的,我用的路由器是飞鱼的,路由器里面有源地止这个功能,你就wan 1 和wan 2分配的地止是多少,就可以了,用哪个网就启用网卡,

网友(2012-05-03):
没找到过好办法,除非做2个route的批处理,手动调整使用的网络。
或者自己弄个旧电脑,做软路由。但这也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