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进水没待机

楼主(2012-03-31):
前几天接到一台IBMR400客户说进水了,接到板子什么也不说插上电流表没待机。直接就拆了,看着板子上没有什么进水的痕迹不过客户肯定说是进水了就直接放在BGA上烤,20分钟取下来在通电还是一样,量公共点有电压,看来这个问题没我想的那么简单了。就跟客户报价300快。说把机器放在这修,这个机器可能是公司的吧,那人也没讲价就放在这修了。                             首先拿到机器量,3V5V短路。心想这个就简单了嘛,直接烧出来,就接了个3V烧,摸到TPS51221发烫,这个芯片是发出3,5V的就直接换了,换了过后3V还是短起的,5V的电感有7V,换了几个芯片效果还是一样,没得思路了求高手指教

网友(点评):
把芯片和上管,下管全拆,再量是否短路。

网友:
这个芯片都换了几个,3V就是短起的

网友:
查查 和3V 有关的 元器件。。

网友:
取下芯片,3V阻值多少嘛???取下了在继续烧啊

网友:
查图纸,用示波器测测信号部分·········

网友:
芯片取了也是短起的,还取了声卡芯片也发烫

网友:
3.3v短就要慢慢查了。声卡 、网卡、南桥、时钟。这个板子你慢慢修,能修出来,会对维修有新的认识、

网友:
先排3V啊  把3V排了再说

网友:
楼主要有耐心,先把短路修好了,和3V有关的都有可能,继续烧

网友:
ibm 无待机,真的很难搞啊 a

网友:
努力加油   IBM考验人得耐心

网友:
把贴片电容短路的一个个取下来

网友:
遇到一台,烧段层了,补上以后,待机3.3v 5v都有了,但是,还是不开机
电流 0.01,请问有什么办法

网友:
可能还是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