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CRT 整屏色调变成红色怎么解决??

楼主(2012-03-31):
三星CRT 整屏色调变成红色怎么解决??高手指点啊!!

网友:
缺色吗,,首先检查线,看是否是信号方面问题,,排除后,看下尾板是否虚焊

网友:
先看下,线有没有问题,在检测RGB3对地阻值,再看屏问题

网友:
不排除 灯管问题 慢慢查

网友:
红枪碰极,,

网友:
先检查一下信号线

网友:
信号线是否正常,尾板上是不是有芯片或元件与R相关的部分有损坏,或者显像管R脚有碰极

网友:
进入三星的工厂模式调整。这个要有硬件去持的哈

网友:
楼主应该吧故障说的再清楚点,各位老师才能帮你更准确的定位故障

网友:
检查信号是否有歪针和断针,再检查尾板有没有接主不良的,检查菜单里的红色是否太高,都正常的话就刷一下信息。

网友:
看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灯管把。。。。。。。。。。。。。。。。。。。。。。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显卡     信号线    虚焊      三枪

网友:
去掉VGA线,查尾板上管座RGB阴极电压是否平衡,不平衡调整。否则R碰极了,可用聚焦电压瞬间拉弧电击可解决显像管极间有杂质造成的连极。可以多试几次,千万别碰到灯丝。

补充内容 (2012-4-26 07:29):
去掉VGA线,是指断开显示器和电脑之间的连接线

网友(2012-05-01):
看了某些人的回复,觉得好有意思,人家明明说的是CRT显示器,有人还在提示换灯管啊之类的

网友:
先搞清楚是缺色还是偏色.
如果是偏色:
先调OSD,再检查RGB三枪电压,用三星工装调节色温.
三星CRT没有工厂模式.
所谓三星工装其实和液晶IPS工具(并口)是同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其实还可以用来写DDC数据和显示器的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