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华硕代工的的IPM131,无限中期,求解。

楼主(2012-03-31):
就这么一块主板,刚开始问题内存跑来回卡主C5过不去。就这么重复着,我刷了BIOS,用镊子刮了两边针脚,然后用洗板水洗了一遍,清了CMOS。ok了,可现在一进欢迎界面就无限重起。待高手接待,版主出来解释下撒。

网友:
现在手上有两块这样的主板,一个毛病,难道是通病?

网友:
换过内存了吗???

网友:
重点查查散热方面或某些电压是否稳定,有无试过裸板试机。

网友A:
是不是系统坏了

MSI

网友:
可能是系統問題,用GHOST盤進PE看看行不行

网友:
内存我换过,CPU我也换过,PE任何模式都进去过,都是在欢迎界面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系统坏了

大哥,我不是新手。

网友B:
根据你的情况,我大体推断为供电不足导致的进系统重启。因为在PE或其他非标准系统环境下,CPU需要运行的程序较少,而进系统时CPU的运算量会很大,因此电力消耗增大,导致CPU供电电压降低,因此主板重启。            建议先换一个电源试试,然后检查自动重启的瞬间CPU供电是不是有明显偏低的情况。如果的确存在上述状况建议检查各相CPU供电场效应管G级电压,重点看看是不是有一相没有控制电压。如果的确是这样,那就把它的控制信号给修复过来就好了。     别着急,这么多人都在帮你,问题会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情况,我大体推断为供电不足导致的进系统重启。因为在PE或其他非标准系统环境下,CPU需要运行的程序 ...

很感谢这位兄弟,主要是我PE也进过,但是没进去,同样在滚动界面重起了。我先实行你的意见看看。

网友C:
1、最好重新加焊一下BIOS芯片试试,只用镊子刮,感觉不太可靠。
2、检查一下内存供电单元。

感觉还是这两方面的问题。

网友:
查下散热,有时候网卡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SB 问题

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曾经修精英一块板子南桥坏了,换了好了,不过又有新问题了,南桥不能用手碰,一碰就自动重启,不碰它用起来一点事也没,以为是没焊好重新加焊还不行,最后装机箱里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
零件换一下吧,内存,CPU,电源,再换不了,不知道啥了。

网友:
你压一下北桥试下吧.因为能到欢迎画面.排除供原因.北桥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最好重新加焊一下BIOS芯片试试,只用镊子刮,感觉不太可靠。
2、检查一下内存供电单元。

BIOS是八角插入的,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吧,兄弟 现在可以进到桌面了,但是感觉有点微微的杂波一样,在桌面停留半分钟就又重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上的!

我加焊了南桥,故障依旧,现在进到桌面了,不到一分钟就又重起了,而且画面有一丝丝干扰了。请问2代内存桌面查他的几组供电和信息。

网友:
把cpu供电的那几个大电容换掉`!

网友:
你这个可能是晶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是八角插入的,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吧,兄弟 现在可以进到桌面了,但是感觉有点微微的杂波一样,在桌面 ...

这种隐性故障最麻烦。
能进桌面,有杂波干扰,应该还是供电的原因,怀疑供电不纯净。有没有波波,测测几大供电单元的波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