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3 不进系统

楼主(2012-03-31):
能认硬盘  就是装不了系统    光驱也不好用

网友:
把硬盘系统装好    放在机器也不能解压    啥问题啊?

网友:
光驱不好用,你用U盘装了,你只说装不进系统,你没有说到哪一步了或报什么出错了!!!

网友:
三星惠普电脑有点不好装系统  从新分区格式化  不行换个硬盘 内存看看。

网友:
我们也不知道你到哪一步不能装的,怎么讨论?

网友:
BIOS问题 刷下OK了

网友(2012-08-23):
是不是硬盘太大了,不支持啊???再不行就是重植南桥。或者换一个,,,

网友(2012-12-14):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把系统GO到硬盘里 解压完了 蓝屏
    在GO一次 直接过了LOGO 该进系统的时候 一个光标点一直闪 进不去了  试了几遍不行

网友(2013-03-26):
我现在遇到一台跟楼主一样的 加南桥就好了

网友A(2013-06-18):
我也遇到了,u盘引导不了,硬盘也不引导,把硬盘拆了,在别的机器上ghost过之后就是不引导,不知道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B(2014-01-18):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u盘引导不了,硬盘也不引导,把硬盘拆了,在别的机器上ghost过之后就是不引导,不知道是不是南 ...

换过全新的南桥,现象依旧!!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全新的南桥,现象依旧!!没办法!

果断刷BIOS OK

网友:
是不是有超级电容那个呀

网友(2014-03-11):
我的也是装系统蓝屏

网友(2014-07-01):
我也是刷了好了

网友(2014-12-04):
我也遇到了,刷程序能进pe重启有不行

网友:
可以试试把光驱拆掉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