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高手救命啊!短路了speaker针怎办啊???

楼主(2012-03-31):
小弟到店里干活不到两天倒霉透了。昨晚拿块硕泰克865板子装了系统放在桌上测稳定性,今早上来关机时不小心用镊子短路了speaker针。当时火花一闪就断电了。后来再触发跑00,能复位。

SPEAKER第一针跟第二针用表打阻值很小,有40欧左右,跑了一下线,把相连的一个贴片电容换了,再打第一针和第二针阻值,表滴的一声往上跑到400左右了。但是上U上电故障依旧,CPU凉凉的。

高手们,救救小弟啊···············不然,等下老板回来有我受的了。急,在线等

网友:
你接接的可能是SPK的一个供电5V,其它的脚都边南桥去了。你可能把这个5V电压接到南桥去了,

网友:
这第一脚确实有5V电压。那现在这样该怎么入手啊?

网友:
围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你先排除,你短接的那个脚上的电阻,三极管电容看看有没有问题?要是都没有问题的话,你就走远了,换南桥

网友:
悲剧的事呀~估计桥挂了~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哦!!

网友:
可能烧到桥了   楼主下次要小心啊

网友:
USB5v 测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排除,你短接的那个脚上的电阻,三极管电容看看有没有问题?要是都没有问题的话,你就走远了,换南桥

旁边相连的三极管和电容电阻我都换过了

网友:
打了PCI 14脚,USB中间脚,1117中间脚均无异常,应该不会是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排除,你短接的那个脚上的电阻,三极管电容看看有没有问题?要是都没有问题的话,你就走远了,换南桥

打了PCI 14脚,USB中间脚,1117中间脚均无异常,应该不会是南桥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88608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旁边相连的三极管和电容电阻我都换过了

本来板子是好的,你就把那里短接了一下就不开机了,可以通电,也有RST,1117是5VSB转3VSB的,都可以通电了,应该不会有问题!你只是把5V接到南桥去了,又没有动别的地方,

网友A:
你怕误判是南桥的问题的话,你可以先打一下所有的USB,PCI,LPC,IDE,AUDIO,LAN总线看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怕误判是南桥的问题的话,你可以先打一下所有的USB,PCI,LPC,IDE,AUDIO,LAN总线看看有没有异常

就是说十有八九都是南桥了?

板子没集成网卡的

网友:
运气真是不好。。

网友:
估计是桥坏了,这板子也不贵吧,直接换个呗

网友:
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我想我永远都记住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南桥,实在没办法就换板吧,那板子有很多的,30元一张,

网友:
为了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现在的高端板子都没有speaker它了。楼主你的南桥挂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