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果没有图纸???

楼主(2012-03-31):
看了N多维修案例,发现个问题,几乎都是按照图纸顺藤摸瓜,一一排查,
我在想,如果没有图纸呢,该怎么办?
是放弃,是扔出去让同行里的高手修,还是让客户换板?

我在想,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
是不是也应该有个维修思路,或者办法才对的。

是全凭经验积累,还是网上查,也许弄个瞎猫遇见死耗子的运气?
希望有经验的高手,能说之一二,先谢谢了。

网友:
在你还没有真正熟练地掌握技术成为真正高手之前,图纸是起码必须的。试想对主板构造,组成部件,电路及信号定义和走向还不完全清楚的情况下,又怎么能够任意跑出电路来呢?每个主板设定都不尽相同,主板上元件千千万万,尽管原理大同小异,但又各有差异。依靠图纸可以使你节省大量维修时间,少走弯路,以后经过日积月累你就可以抛开图纸,自由翱翔了。

同意楼主: 3.3 反对楼主: 3.0
无论是高手还是菜鸟,图纸都需要,

网友A:
没有图纸很难修,

除非很明显的故障。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
图纸的好处我自然明白。
主板的构造和上电时序也大概了解,关键是N多芯片的引脚根本无法记忆。
我是想了解一下,如果手头暂时没图纸,该怎么办的问题。呵呵

网友:
大致判断故障,找到问题,在查对应电路器件的PDF

网友:
可以找芯片的资料

网友:
芯片的引肢定意,你可以这样,在网上下芯片的PDF,也可以找有手头有的线路图上面有你要用到的IC做为参考!

网友:
呵呵,谢谢各位,我大概知道怎么办了。
大概判断出故障部位后,还是的看图纸啊!!!

网友:
个人看法:无图纸情况下,只能修明显的由源故障 还得有充分料件 怀疑就换,换到好为止 电源都出来了,就剩下IO南北桥座子了

网友:
没图纸只能在网上查芯片的PDF  有足够的时间就跑线了

网友:
没图纸就换板,简单方便,还能赚钱 ,不费脑力。

网友:
没图纸就好比你蒙上了双眼
路还是那条路,什么时候搁倒就看运气和经验了

网友C:
没图纸直接干桥,不开机杀南桥,不过内存没复位不读CPU杀北桥,开机屏不显杀显卡,不行  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图纸直接干桥,不开机杀南桥,不过内存没复位不读CPU杀北桥,开机屏不显杀显卡,不行  换板

有前途呀,有我当年的风范,可是我现在不是这样想了。还是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很难修,

大家快快加入QQ群  224613474
一起来交流笔记本维修及液晶维修的常见故障及注意点  每天都有好的学习资料共分享共成长  快快加入吧!

网友:
没有图纸 高手也不一定怎吗样     感觉

网友:
图纸的重要性是没法说的 特别对我们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
图纸的好处我自然明白。
主板的构造和上电时序也大概了解,关键是N多芯片的引脚根本无法 ...

没有图纸的话,你就必须熟悉电路的大体结构,较好地掌握跑线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