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下贴片电容后,两焊点直接相通怎么办?RTN?

楼主(2012-03-31):
  acer extensa 4420 笔记本主板
主板多处短路,在测量cpu供电芯片ISL6264时,第11脚RTN所连线路上贴片电容C51两端相通接地,拆下来后焊点都接地怎么办?那个RTN是什么信号?

网友:
怎么没有人讨论,好想学习

网友:
你把C64 R46取了看是不是那两路有短接地把这边拉地了

网友:
没短把个C51板子上相连了 那你把这边断开前面加个C51一段飞线接地 你是不是芯片内部有短接地也有可能啊

网友:
是不是 CPU芯片 已经坏了啊

网友:
是不是坏了??芯片······

网友:
你在取C51之前那个信号就是对地的,你先看看除了11脚还有没有其它脚短路,你可以先量一下CPU的供电管子,G极有没有异常(正常情况下几组的上管和上管,下管和下管都是一样的),或者是信号的前极,你可以把下面那个电阻断开,再把G22断开。一一慢慢排出吧

网友:
路过,学习,没有给力的回答啊

网友:
你把C54 C51取了如果还短路应该就是芯片坏了吧。

网友:
可能是芯片坏了吧,把芯片拆下来再测一下看还短不短路啊

网友:
没办法看完整的图纸 C51本来就有一边接地 另一边连到那看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