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华硕SEE PC900A装系统

楼主(2012-03-31):
华硕SEE PC900A 固态硬盘4G 。进PE 后diskgen 打不开。GHOST安装不了。打开我的电脑都很慢,直接格式C盘格式不了。等高手指点。

网友:
补。GHOST 工具打开出错。

网友:
奶奶的,测出来是硬盘问题。把硬盘下了,在PE一切正常。现在准备不用这个硬盘,直接把系统装SD卡上。大家认为可行不?给点意见!

网友:
wuzhi真可怕啊.我从来没见过4G固态硬盘的电脑

网友:
汗。。。上面的牌子查下哇,大哥。无知都可以理解的。千万不要盲目。

网友:
求系统装在U盘的方法。。。不是把PE装U盘里。不要把百度文库搬来,看不懂

网友(点评):
所以说我很无知啊

网友:
进bios 看看能找出原因

网友(2014-09-27):
这个硬盘40G的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