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a215fa 图像发白发虚,这屏的通病

楼主(2012-03-31):
肯定是屏的问题,驱动板的事不要提了,屏电压veeg-7v,vddd3.3v,vdda12v,vddg24.5v请指点下vddg电压是不是偏低了造成屏图像发白发虚,屏的主芯片是nt71679fg-00024,次芯片是aat1177 aat1177的23脚24.5与vddg相通 。敬请高手指点谢谢~~~~
插个图片看下吧,相机不太好拍的不清晰

网友:
24.5不算低..弄张图片上来看下..看是怎么个白法 虚法.

网友:
我遇到过板子也会这样的,不过我是三星22寸

网友:
屏的故障没专业工具是很神马的

网友:
优派的VA2213W,VA2207W有好多都出现过这种故障,确实是屏的问题。因为在保内,直接换屏了,还没有机会维修

网友:
继续求助高手

网友:
今天购买了一片nt71679fg-00024,结果都不显示了,好像芯片是翻新的,不好使。换回原来的有显示故障依旧。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否内部有程序?

网友A:
我一般购买拆机碎屏电路板,一般都好用,不过这个芯片我没换,我估计不是芯片故障

网友:
有的屏IC是要写程序的,最好找一个旧的换上试试,前提要保证芯片是好的。

支持看法。新的芯片上机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购买拆机碎屏电路板,一般都好用,不过这个芯片我没换,我估计不是芯片故障

今天订了一块屏碎的电路板,到货后上机试一下。

网友(2017-07-28):
可以换个屏的主芯片试试  我换好过 也是这种情况 不过不是这个机器

网友:
修屏逻辑板电路有点难度,一般电容问题解决一下,这种问题我基本放弃了

网友:
屏就换下电容保险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