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P31-DS3L 清COMS不开机(怪的很!!!)

楼主(2012-03-31):
枝嘉P31的板子,朋友说以前是好的,没怎么用过,放了一些时间昨天开机,发现开不了机,在我这儿也是开机点不亮,拆下主板去除所有外设,上PCO93C卡,开机灯不亮,3.3VSB有,开关针,PS-接地,PS+有5V与I/O(IT8718F-S)的106脚有5~0高底跳变,正在测量时突然它自动开机了,装上CPU .内存.显卡,开机,跑码一路(FF)开机正常,不能正常安装系统,一次两次能进系统时间不长就蓝屏,后来我清除了一下COMS这下可好,开不了机,还是和以前一样开机点不亮,
目前状况是,有时能开机,开机后也能进系统,时间不长就会蓝屏,重启也能进系统,拔掉电源以后也能开机,清除COMS (短接两根)后不能开机,过一会后又可开机,有一次进系统后考机几个小时也没有出现死机,几小时后蓝屏,
我是新手,现在没头绪了,不知如何下手,从哪儿开始修,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是I/O.还是南桥?,还是别的坏了,我下步要如何检修?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换的话 就直接做南桥  然后再看看....

网友:
BIOS 内存,IO 南桥。

网友:
我也常常碰到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的板子,一般情况会刷下BIOS,不过很多时候会先加焊下桥看看

网友:
先刷BIOS   应该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