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电源开机进BIOS

楼主(2012-03-31):
今天给客服机器升级,换的板子是映泰H61,CPU英特G620,2G内存,原来的电源声音有点大,就想给他换个电源(旧的航嘉),结果换上去,每次开机就自动进BIOS,原以为是BIOS设置问题,过后排除了,想起没换电源之前装系统就行,于是猜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马上把他原来的电源换回来,开机OK了

网友(2015-05-21):
那是主板自检,没有任何硬件信息,就会自动进入BIOS界面,一般设置PXE ROM或硬盘启动就可以解决问题!不是你换电源才出现的问题!笔记本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