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汗请教,IBM R50E鼠标接口线是哪几根啊?

楼主(2012-03-31):
接修一个R50E本子,本来不加电,缺1.8V待机电压,换IC后解决,但亮机后,接上键盘就卡LOGO,试着在CMOS里把红帽子鼠标关掉就正常了,换过键盘,没用,确定是主板问题,可是看键盘接口图纸,看不懂哪根线是鼠标信号和电源,请大侠指点迷津,谢谢!!!!!
键盘接口全局图

图纸左半边‘

图纸右半边

网友:
MSDATA MSCLK 应该是这2个,数据和时钟

网友(点评):
谢谢,可是这两根信号没接到键接口的呢

网友:
怎么就没有大侠出来主持一下啊

网友:
TP4那个 摇杆跟触摸板实际是同一路输出。由一个一分2的开关芯片 来决定 触摸板和摇杆的关停与启用

网友:
谢谢无边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