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引起的不定时关机

楼主(2012-03-31):
一位客户说电脑不定时关机,有时能用几个小时,有时能用二十分钟左右,换了一个新电源试机一天无关机现象,就放弃旧电源走了。替换下来的电源叫“迅驰什么”来着,具体名子记不清了,接上电脑试机,2个小时未关机,正在疑惑时,啪,关机了,拆开电源,哇杂牌的不能再杂了,偷工减料到了极致。EMI电路几乎没有,只剩下两个Y电容,用料特差,整个电源很轻。本来不想修了,但想到引起的故障现象很特别,研究研究也很有必要,作为经验积累。仔细观察一下无任何异常,通电测试一下主要元件300v、5V.3.3V.12V正常,断电接电脑再测也正常,郁闷,心想难道地毯式代换,那太麻烦了,正想着又关机了,于是测一下绿线0v,原来电源保护了,再测红线0.02v,黄线0.02v,橙线0.33v。毛病就应该出在3.3v这一路上。先上个图(借助别的图原理一样),当测到图中画圈的电阻时,毛病找到了,此电阻原为10欧,实测4欧,更换此电阻后试机,故障排除。

顶起来。对新手很有帮助啊。

网友:
这也行,神了

网友:
搞了一二十年的维修,还不知道电阻是会变小的。

论坛很多朋友都说没见过 这个是少见 不代表没有 我就遇到过一两次

网友:
电阻变小真的没见过,真细心,服了。

网友:
测红线0.02v,黄线0.02v,橙线0.33v。毛病就应该出在3.3v这一路上。

请教下,为什么从这就可以看出是3.3V有问题?

网友:
证明这一路有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