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2-04-02):
来自: 湖北随州 来自 湖北随州
刚好我们开发了一个MTS恢复软件(碎片级)。上周一个客户误GHOST导致一个放MTS视频文件的1T硬盘的数据全部丢失,软件没有扫到,因为这个硬盘经常存放视频,有时删除然后写入一些数据,导致文件存放在硬盘中不同连续的扇区中,产生了很多碎片,这种情况如果用一般的软件或者按文件类型恢复效果都不好,于是我们开发了碎片级的MTS恢复软件,将客户电脑中的300G的MTS全部恢复出来了,都能正常播放。目前此软件还没有正式对外出售,所以如果你的数据还没有恢复成功,可以联系我们,QQ:409133413 TEL:138728834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