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000 无待机

楼主(2012-03-31):
  这个板子好像是待机只有3.3开机才产生5 V  问题是现在 它3。3 V 都没有  TPS51120 VIN有主供电EN信号基本没有。  但是 3.3V上管U40的控制信号没到位   没输出 。目前我待机芯片。南桥,EC都换了  。。  现在我该差那些地方啊 ?

网友:
我觉的先查3V5V的工作条件,先别换别的

网友:
bios  是不是也参与待机?

网友A:
是啊,EN 正常电压是多少呢?楼主把图纸发出来 大家可以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EN 正常电压是多少呢?楼主把图纸发出来 大家可以分析下

网友:
怎么取消 下载分啊   ?

网友B:
楼主先把3,5V修出来再说吧,量量个各电感有无短路,对着图纸看看TPS51120工作条件,on信号脚没短路可以先飞个VL试试,别上来就换芯片

网友:
还是查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最少要有主供电吗。

网友:
查查供电的MOS管吧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漏电

网友:
建议换主板,楼主还是别修了
等你修好了待机,夏天也来了,开始虚焊了,你就亏大发了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1.0

网友:
很有可能是 intel 集成的哦

网友C:
查VREG3  VREG5 是否输出 3.3 和5  ,若无换芯片;若有查EC 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供电 时钟  复位);最后查EC和TPS51125间的电路及相关周边。仅供参考!

网友:
你先查一下TPS51120工作条件吗?这个就是TPS51120控制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点评):
大哥 请教一下 它要哪些信号才能正常工作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VREG3  VREG5 是否输出 3.3 和5  ,若无换芯片;若有查EC 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供电 时钟  复位);最后查 ...

这两个电压都有的。。这两个信号起什么作用呀 ?

网友:
V3000是先有3.3V开机后起5V的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bios会影响    待机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没发现,可能是保护了

网友:
汗,新手啊,学习下

8235687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新手过来俅俅

Gogo -1 严禁灌水

网友:
先查5V_AUX_S5线性电压出来无?

网友:
重点查PM_SLP_S4_1#  5V_AUX_S5

网友:
修好了告诉我一下哈

Gogo -5 严禁灌水

网友:
PM_SLP_1#  这个信号 就是不知道从哪儿出来的 呀   好像是从南桥出来的  但是 这个东西我都换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板子待机时应该有3  5V吧 待机芯片有主供电后会输出5V线性电压 这个电压经过一个电阻开起3.3V的待机电压 不知道你这个电压正常不 也可以看看ACOK和AC_IN#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把3,5V修出来再说吧,量量个各电感有无短路,对着图纸看看TPS51120工作条件,on信号脚没短路可以先飞 ...

VL是什么信号呀 ?

网友:
主供电有就查1-8脚电压开启脚电位有没

网友:
查一下mos管吧

网友D:
查51120的工作条件,PG   EN 主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51120的工作条件,PG   EN 主供电

PG 没有  EN主供电是哪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