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X410A无声音

楼主(2012-03-31):
  接到一台清华同方X410A 说没声音.进系统看硬件驱动OK.放歌能放.但扬声器不动静,找个耳机试声音OK的.
  那在排除软件驱动外,就两个可能了1,喇叭坏了.2,功放芯片坏了.
  拆机找到喇叭测两个喇叭都有4欧声音,有点失望还以为喇叭坏的机率大点呢.
  那在找到功放吧MAX9789AE,找下资料说IBM T6系列上有.找到块把芯片换过去,心想这回总该好了吧,结果真让人失望,还是么有啊..
  回到这里有点无语,切换开关信号没问题,功放没问题,喇叭量也没开路.那到官网下个驱动吧,下好了装上还是不好,试机的时候感觉喇叭有一丁点东东的声音,耳朵贴在上面了,还真有.想到这里难得真是喇叭坏了吗.找个4欧抗的,其它机器上的直接把线焊在插头上..开机声音来了..天啦 真的是喇叭问题,光量还是好的,真折磨人啊..
  下面说下测试的数据,当插入耳机时,耳机有声,用表测喇叭四根线电压均为0.拔掉耳机后电压有2.5V..开关板上还有个静音键,当按下静音键后,喇叭四根线电压也均为0,从上面这个数据我想可以得到一个数据,一个可以用来判断问题的数据..希望对修到类似问题的人一点帮助吧..最后图也没拍,其实是找了个能代用的耳机

网友:
{:soso__6235880048239246314_3:}

nahlj -5 严禁灌水

网友:
照楼主这么说 如果有电压 功放坏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我觉得有电压,至少能说明让喇叭工作的开启信号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