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联想电脑主板故障开机后出现了Updating ESCD ...

楼主(2012-03-31):
联想电脑主板故障开机后出现了Updating ESCD ...
1.先拔下主机的电源线,把主板上的纽扣电池拆下来,短接clear cmos跳线3秒钟以上,恢复BIOS出厂默认值,然后将跳线复位,装上电池,开机试试。  如果联想电脑主板还出现Updating ESCD ... 这个提示,看下一步
2:看看联想电脑主板上有没有bios-wp或者writeprotect之类的跳线,应该是断开的,如果有跳线帽在上面,拔下来。如果联想电脑主板还出现Updating ESCD ... 这个提示,看下一步
3.CMOS设置中PNP/PCI Congfigurations选择中的第一项就是“RESET Congiguration Data”,其可选项只有“Disable”和“Enable”两项,正常打开是为“Disable”选项。将其设为Enabled。保存重启看看,正常应该会开机,如果不正常,联想电脑主板将不会出现Updating ESCD ... 这个提示,而是死机,这时候,看下一步
4:以上方法都不行,如果解决不了联想电脑主板Updating ESCD ... 的故障,就必须刷bios。因为现在不能从光驱硬盘甚至优盘进行启动,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bios芯片拆下来放到编程器上进行刷写,焊在主板上面的bios芯片要用风枪吹下来,没有工具的朋友尽量不要自己动手。找到对应的bios程序刷新之后,联想电脑主板Updating ESCD ... 这个故障99%的情况应该就解决了。
此方法适用于其他品牌的电脑主板,只要出现电脑主板Updating ESCD ... 的故障,均可用此法修复

网友:
以前有次遇到这种问题。重新启动了就没问题嘞

网友:
ban deng,
lu guo

网友:
不是吧?楼上两位敢灌水?你这种现象我见过,有一部分电脑开机就显示这个,只不过接着就跑过去了,一般不在意,你这不忘下跑很明显是被什么挡住了,一般是bios,内存等,解决问题才是王道

网友:
LZ说的其实就是各种清除BIOS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