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 200FD电源,开机吱吱响维修一例

楼主(2012-03-31):
长城ATX 200FD电源

品牌机上的电源,通电不开机时无吱吱声,开机就有吱吱声,并自动关机,时间不定,有时风扇转一下就关,有时几秒后关机.

用ATX电源诊断仪 检测电压正常,只是吱吱响的厉害,
判断是主供电电路问题,(如果接电后就吱吱响是辅助电源响,也就是电路里边上小的哪个变压器线路问题.开机后才响的是主供电线路,大的哪个变压器所在线路)
在坛里看到网友说可以测量494的8角与11角对称,量250V电容,对称,量13007对称(电路是双管推动,两部分电路用的元件和线路是一样的,可以相互参考对比检修)。
测量结果,250V电容正常.494的8脚无电压(0.0几V)11脚正常(2.36V),检查8脚连的三极管C1815正常,对比11脚电阻(对地量11脚电阻和8脚电阻)发现8脚电阻比11脚 电阻大一点,
电路图8脚接两电阻,一接12脚,一接地,两电阻分压为C1815供电.在电路板上找到两电阻(贴片),测量对地电阻正常(1K)上拉电阻3.98K,11脚是1.98K,除了集成电路内阻,应该是8脚外接电阻有问题,拆下来测量,电阻开路,无限大,
从旧板上拆一2.2K电阻(原电阻为2K,找半天没找到,只好拆2.2K的代用)焊接好后测量8脚和11脚对地电阻,基本相同(1.98--1.99K),通电,接上检测仪,有很小的电流声,不再吱吱响,测量8脚和11脚电压相同(2.34V),装好后上机,电脑正常启动.
附,长城电源电路图,检测仪图

电源维修要顶起来啊。

网友A:
最好能换下行,分隔一下,看着头晕啊。

楼主的例子还好,简单易修

网友:
现在电源修的越来越少了,顶起

网友:
楼主好高档,atx电源诊断仪,多少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能换下行,分隔一下,看着头晕啊。

改了一下,换行了,写的时候只是想的自己怎么修的没注意换行,以后注意!

网友(2016-07-07):
我也有个吱吱响的电源,带不动负载,不是电容鼓包的问题, 我用你的方法试下

网友:
非常谢谢分享,我的吱吱响的电源,也是电阻失效,大大给力支持,版主给加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