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条Flash更换(申请转正)

楼主(2012-03-31):
最近使用新购的热风枪拆解Flash,拆解时在Flash上放了BGA焊油,并且将热风枪温度开到380°风速开到2档,垂直并匀速旋转加热,吹一会后用镊子碰碰flash是否能动,如果能动就将它取下更换成好的Flash即可。

网友:
就这样的贴子很难转正的,哥们还得努力

网友:
看来还要努力发帖了

网友:
我也有一条1G的,不启动,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数情况是Flash故障造成的

没有检测工具,不知道哪个有问题呀

网友:
摆脱,楼主你这是实践不是讲解经验啊怎么转正啊

网友:
什么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