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A 开机不亮非显卡问题

楼主(2012-03-31):
联想 Y430A  独立显卡G98-630-U2  开机电流1.02 左右  电流有轻微的变化 ,开始以为是显卡不过 ,拆机裸板点,发现有时候插内存和不插内存电流的变化不明显,还是把显卡重植珠做上去 ,裸板点还是一样的现象,这个时候我就电话询问客户,机器在出问题之前是什么情况,客户告诉我机器在装系统的过程中,没有装电池,不小心把适配器动了一下就掉电了 ,再开机就这样了,这个时候马上想到可能是BIOS 的问题了 ,幸好这个机器的BIOS 我自己备份的有,修机器的时候原版备份的 ,马上刷个BIOS 装上去,再开机接屏 联想的LOGO 出来了 !装机拷机,用3DMAK 测试都没问题 ,电话通知客户取机器。总结一条,还是要仔细询问客户机器是什么情况下出问题的,如果一接机就询问客户什么情况下机器出故障的话,就不会考虑搞显卡了!顺便把BIOS 也分享一下 ,这个机器是联想Y430A  独显  显卡为G98-630-U2  上DDR2 内存的 版号为JITR1  02

Y430是否一样啊。

网友:
顺便把BIOS 也分享一下 ,这个机器是联想Y430A  独显  显卡为G98-630-U2  上DDR2 内存的 版号为JITR1  02

Y430 独显BIOS.rar

网友:
是的 我也修过这个机器  换了 显卡 不亮  bios问题  联想的首选想到bios

网友:
修机器就像看病,了解病因成功增加了不少。

网友:
是啊。在拿不准的情况下刷BIOS没有什么风险。

网友:
这个机子是BIOS坏的多

网友:
是的客户的描述可以让你的维修时间,缩短很多的。

网友:
集显的不知道能刷这个bios不?

网友(2012-05-01):
我一台Y430是三代内存的,显卡也是G98-603,能不能用这个BIOS ??

网友:
我的也是三代内存的,,,也是接外接不显示,,没内接没屏线啊,看电流就好像显示了

网友:
下班的时候接了一台,明天试试!

网友:
看来问客户机器是怎么坏的,是个好习惯哦。。

网友:
刷BIOS是修机3歩曲之一

网友:
修过联想机器BIOS坏的不少,在测各项供电信号正常,先刷BIOS后再修板做桥,以免走弯路。

网友(2012-06-16):
者是电脑的通病

网友:
说不定就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先刷个bios看看,因为相比做显卡来说刷bios更快速。
楼主信了经验直接弃易从难了。

网友:
这居然牵扯到BIOS,真的是宝贵的经验

网友:
我正在找这个BIOS

网友:
显卡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