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进来看,十万火急!!!!!!

楼主(2012-03-31):
客户拿来一主机。说,她要上一个婴儿教育的网站,有账号和密码,但是输入后就进不了网站,但是密码和账号在别的机子上可以登录。做了两个不同的版本的系统了,浏览器换三个了,内存换过,硬盘换了,加个独立的网卡了,也用了USB转网卡的东东,网卡驱动也换过,还是没有解决。求大神帮帮忙。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7011-1-1.html

补充内容 (2012-4-2 16:17):
谢谢各位提了这么多建议!人多力量大啊!不过我直接给换板了,挣了120大洋

网友:
给个意见啊大家,真没有人遇见过怎么解决的啊。不行我得换板子了

网友:
哈哈.笑而不语啊.

网友A:
这台电脑能上网就表示硬件没有问题。。其实就是IE的问题。要安装某些ActiceX控件才能正常访问。在IE的安全设置里面打开ActiceX控件的下载功能。

网友B:
登录一个东西 需要那么烦人吗  你看下网卡DNS设置  或者换个网络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晕,在线等啊

据我的经验你应该先换CPU再换主板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电脑能上网就表示硬件没有问题。。其实就是IE的问题。要安装某些ActiceX控件才能正常访问。在IE的安全设 ...

重做过系统了,IE浏览器也换了好几个了啊

网友(点评):
不是 IE出问题, 是登入这个网站可能要用到有些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登录一个东西 需要那么烦人吗  你看下网卡DNS设置  或者换个网络试试看

同样的网络环境,另一台就可以上,就他自己的上不了

网友:
4楼正解,应该是IE的安全级别,设置里面,有些网站需要下载ActiceX等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电脑能上网就表示硬件没有问题。。其实就是IE的问题。要安装某些ActiceX控件才能正常访问。在IE的安全设 ...

有道理,

网友:
用ie6 我觉得应该可以

网友:
你可以试试如果电脑里有杀毒软件和安全卫士的话  你可以关掉试试  或者直接卸载掉(不推荐 但可以试试 好使之后在换一个别的杀软)
还有就是楼上说的插件的问题了  从这2个方面入手 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我觉得的是你的输入法或者键盘有问题,呵呵,有结果分享下。

网友:
牛啊.这个评论牛

网友:
调准时间,也许会有意外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台电脑能上网就表示硬件没有问题。。其实就是IE的问题。要安装某些ActiceX控件才能正常访问。在IE的安全设 ...

有道理,以前我给以单位修机器,他们内网的机器,就是设置下安全界别之类

网友:
IE设置问题吧 应该和硬件没有什么关系啦吧  都做上系统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道理,以前我给以单位修机器,他们内网的机器,就是设置下安全界别之类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安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键盘问题的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