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30

楼主(2012-03-31):
开机过DELL界面后,正常会出现一系列英文,但这台机不见了F2进BIOS的显示,怎么按F2都没反映!按F1的时候就掉电了,后来发现F1上一列英文有点不对!英文意思----Your system is docked, but the AC power adapter type cannot be determined.Either undock or insert or insert an appropriate adapter翻译后意思-----你的系统是停靠,但交流电源适配器类型不能确定。要么离开或插入或插入一个适当的适配器!         无法识别电源!当初用可调电源,但用另外一台机接可调电源无问题!就是这台那么怪!按提示用原装电源,报错就不见了,可以进BIOS!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问题!现在还在摸索当中。。。。。有哪位朋友遇到过这样问题。研究研究。。。。

网友A:
DILL还有一个3V侦测的电压,你用可调电源那个电压肯定就没有了,你可以看看是不是3V那部分出问题了哟?

网友B:
中间针检测电路查查,或者电源口

网友C:
DELL用可调应该可以吧。只是用可调无法充电。是要报错。
要不你刷个BIOS试试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针检测电路查查,或者电源口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LL还有一个3V侦测的电压,你用可调电源那个电压肯定就没有了,你可以看看是不是3V那部分出问题了哟?

好的。我量量看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用可调应该可以吧。只是用可调无法充电。是要报错。
要不你刷个BIOS试试啦

同意楼主的意见,赞一票。刷B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