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pl-am内存电压低。

楼主(2012-03-31):
p5qpl-am内存电压低(不跑码电压低正常)。别的电压正常。有复位不跑码。换了IO一样。换南桥上机测试全正常。内存电压也正常了。

网友:
没看懂哟,你说的是内存的VCC,还是VTT?电压代换I/O?有短么?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地压低,多低呢?

网友A:
这款主板都这样的 等开到检测主板的时候电压就会1.8了  你可以找一块一模一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主板都这样的 等开到检测主板的时候电压就会1.8了  你可以找一块一模一样试试

试过的。可以用的就是1.8。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叫客户送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