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东芝C600板号6050A2357501-MB-A02 CT10 图纸和ECbios

楼主(2012-03-31):
求东芝C600板号6050A2357501-MB-A02 CT10
和ECbios
板号
iOS

网友:
不触发,待机电流0.01A,3V有,待机5V没有.待机芯片是好的,断开第一脚相连的一个三极管,5V也有,单桥HM55,被别人动过,我买桥还有EC都换了,也不触发,测量出ECBIOS第一脚有3.3V电压,按开机键无电压变化,怀疑BIOS有问题,但找不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