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上板就短路???

楼主(2012-03-31):
接了个服务器的电源。。上面的标是ABLECOM,SP45-RP电源不上主板短接绿线,能正常工作电压都对,但是一上板子就转下就灭,像短路一样,把后面的10V4700.16v3300。电容全换过,上台式机主板,头两次正常工作,再点又不行了。。不知道什么问题了,请教各位

网友(点评):
你把最大的那个电容换一下试试。可能充放电不够。

网友:
这是负载能力变弱了,查加速电容

网友:
你查一下辅助电压,我有个DELL服务器电源,辅助电压是3.3V,引脚也和平时的ATX不一样,好像记的是在ATX上不用的接头上接的了.

网友(点评):
就是二个主开关管中间的50V1-10U小电解电容,带电测主开关管的BE脚间电压也可以判断好坏,一般在-0。60V以上,新手(电源维修)不推荐带电测量,直接更换较好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个航嘉的是这样,电容换得差不多了还是一样

网友:
把电路板清理干净,检测一下电阻,稳压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