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 9800GT 显卡 温度过高···

楼主(2012-03-31):
客户说   进系统就死机 花屏··
我自己试了一下  却是是这杨的·· 在BGA  机器上加悍了一下···然后重新装了个系统

我运行3Dmark   06``到第二个画面温度就很高  达到 70多度···但是没有出现过花屏 。死机··

可是这温度太高了    担心客户用不了多久  又要返回来···
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G92核心都是这么样子,要么你给他换个铜散热咯,不过那成本就高了。

网友B:
把风扇改为常转,

网友:
70多度正常吧  6800温度本来就高

网友:
学习了..............

此生此人 -2 严禁灌水

网友C:
这种卡70度应该算是正常  的,待机应该会低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卡70度应该算是正常  的,待机应该会低些的

测了半个小时   应该 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G92核心都是这么样子,要么你给他换个铜散热咯,不过那成本就高了。

个人认为还是 原装的风扇效果好一些···

网友:
70度,还可以接受。不行就换散热器。只要客户同意

网友D:
这个zotac还会给保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zotac还会给保修的

都修过 几次了 ··哪儿还有保哦·

网友(点评):
听他们代理说花钱都可以的

网友:
这种卡70度是很正常的!不会有问题。只要散热片灰尘清理干净,基本都没问题。风扇是4针自动调速的
多数要达到80度+才会加速。所以不用担心。
温度参考 :待机65-70  满载75-90

网友:
听了楼上的   我就放心了···
刚才进系统待机了半个小时··温度在40几度··
明天叫他来取走··  我报价是50元··  这价格  是高还是低呢 ??

网友(点评):
70元到80元。50元低一点

网友:
这个温度没什么问题的把

网友:
这个显卡的温度是有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风扇改为常转,

这又不是本本,台机显卡都是开机风扇就转的!G92核心本身发热就高,索泰的单P显卡散热太单薄了!没办法,只能换散热器

网友:
恩 9800这个温度是正常的  我曾经试过改风扇效果都不如意就放弃了

网友:
跑3D 70度正常 我的9800GT 也这样 风扇是全速 噪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