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辉煌MP-A2A-X 主板,插显卡不自检。维修一例,

楼主(2012-03-31):
一块辉煌MP-A2A-X 主板,不插显卡跑码很正常。插显卡就不跑码,换了N张显卡还是故障依旧。经检测各项电压正常。最后,认真的看PCIE口,发现有一根针Y了,用手术刀扶正,再开机,正常显示,我晕S,发贴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像我一样,太大意了往往要走弯路,拿到板第一时间要检查外表,不过显卡,先检查PCIE口有没问题。
不然其他都是徒劳.和菜手交流下小经验,高手绕道哈。呵呵

MSI

网友:
感谢楼主提醒,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以后我们会仔细看了

网友:
因为很多人拿到故障板,都想速度把它搞定

MSI

网友:
提醒的好,现在电脑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出的。

网友:
先检查外观。

网友:
我也有一片技嘉945一样的问题故障,学习了,回去也试试

网友:
1听客户描述2看外观有无明显痕迹3测主板有短路4上电摸芯片有发热5开机检查

网友:
看来还是要养成清晰思路的习惯

网友:
我也好多次了,修本本最蛋疼的就是修好了老是忘记把键盘线插上去,点亮了又回头拆。。。

网友:
嗯嗯,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个你这样的, 那根针断了。我是在主板背面飞线到显卡上好的, 注意一定要用粗点的线飞,线细的装不上驱动,。

网友:
重来没有看过这个。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昨天刚修的一片华硕板也是这个故障,以后要多注意了,

网友:
同意 都要 小心检查

网友:
辉煌的板子……我以前有一块,香港的,是硕泰克代工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