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主板上U没供电,上假负载一切供电正常。

楼主(2012-03-31):
今天收到一块Ms-7244 ver:1.0(k9v neo-v v2.0)的主板,AMD。的拿到手上直接上电测试。发现没复位。
八成又是CPU供电没了。 一量果然如此,继续量,内存,主芯片供电也有,就是还少个AMD的串行总线电源。
换了CPU测,还是老样子。后来上个假负载试试,发现一切供电竟然都正常了!惊讶!!断电继续量串行总线电源的控制脚,到一个AS324-E1,直接换掉。再测,还是不行。
压主芯片,不行。拿风枪吹,还不行。现在卡住了,哪位大虾出来指教下。

网友:
查下VID信号,还有19V供电电阻到芯片有没问题,以上属于带不去负载,最好直接先换掉开关管和芯片。

网友:
此板时钟芯片爱坏,修过两块了。

网友:
as324的12.13脚电压一直跳变,几V到二十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