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FRAME信号

楼主(2012-03-31):
接一DV2000 ,INTEL965 独显。开机0。9A电流。不跑码。,测PLTRST有,CPURST有,ADS 有下拉,PCIFRAME有波,PLTFRAME无波,请指点什么问题。是南桥还是EC。

网友:
顶一个,不要沉呀

网友:
  我手里一台HPV3000 945PM的遇到一样的情况,PCIFRAME 有下拉再上拉的动作,PLT FRAME 没有动作,CPUPG CPURST都有,电流到1点几,没跳变。不显,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不显以为是显卡,换了,才发现走弯了  ADS是在什么位置量的啊,找不到测试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