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析 LA-3691P图纸的疑问。

楼主(2012-03-31):
如图,想问:VIN 经过4个1K的电阻和一个小的MOS管转换,得到的B+供3.3V 5VALWP 产生电路使用,电流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
这个B+是预充电用的 还要跟后面走两个大管子的B+ 并联起来用

网友(点评):
一直把你当做神!

网友:
MOS管作用是电流放大

南门二饼 -2 严禁灌水

网友:
充电用的高了直接飞了

网友:
LZ下载个专讲仁宝点火回路的帖子来看
就明白了

网友:
小电流测试安全了,再来大的。仁宝的设计的确很很不错。

网友:
这是B+的检测电路

网友:
点火回路,真正的主电流不走这个管子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

网友:
图上的B+是小板上的,一个检测电路,8734 B+是过保护隔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