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短路与代换问题

楼主(2012-03-31):
一块魔冻848主板开机不触发,断开12V可以触发,说明12V短路,在线测2组供电的8个MOS管正常,拆掉75232,还短,再拆主控正方形6363 还短,再拆从IC F75121无效,贴片电容还短,最后只好将8个MOS全拆,不断了,问题找出来了,最后发现只有一个MOS管是坏的,这8个MOS管型号都是437,只有一个坏了,实在找不到该型号,所以才发出求助,应如何代换,请各位出个招,谢谢!

网友:
在845和865的板子上找个管子替换下能行不。

网友:
要代换就得代换一组,把那一组都代换了,要是大的mos就上P3主板上拆一组过来就行,要是常用的就很随意了

网友:
随便找一个CPU,供电上的管子代上就好

网友:
找845的主板也拆CUP供电这一块的管子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