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温度高80-90度

楼主(2012-03-31):
今天接到个机器,客户说显卡温度高,
打开机用硬件大师测了下温度 乖乖显卡温度80度上下浮动
马上拆机,发现硅胶干了,上了硅胶还补了个铜片,清理下风扇
弄好继续开机,玛德故障依旧而且温度还比之前高几度。。。。
之前就发现显卡驱动没打,本以为跟驱动没关系,
抱着试试的心态,打好驱动,重启,显卡温度下来,
我更糊涂了,请教各位高手,显卡驱动没打没导致显卡温度过高吗,
求解释,谢谢。。。

网友(点评):
显卡没装驱动的时候测出来的温度是假的,只有安装完正确的驱动才能测试准确。什么软件都一样。

网友:
真有点不理解了,温度怎么会跟驱动有关系呢

网友:
是不是和显卡风扇有关系?有没有在转的?

网友:
这个我也真是第一次听说 以后碰到也带往驱动上想下啊

网友:
驱动里面有个监控温度的吧,温度高的时候风扇转得就快些!!

网友:
驱动程序会深刻地改变显卡运行方式,当然会影响到显卡温度。

网友:
不加驱动显卡全速运行,不过你这个

网友A:
真这样嘛 还是有点理解不了

网友:
是的 硬件的运作是要靠软件来支持的!

网友:
看来下次得用软件入手了哦

网友B:
风扇转速不够 换个风扇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转速不够 换个风扇 试试

现在正常了,不过感觉风扇转速有点不正常724转/分
多少转数算正常

网友:
现在的硬件配置容量大
驱动、散热不容小视

看来是这样的吧

网友:
我的好像是2000多转吧

网友:
没遇过 长见识了

网友:
很可能是的,打了驱动以后 待机降频,不打的话待机都是满负荷工作的

网友(2012-05-07):
引用 网友A:
真这样嘛 还是有点理解不了

我有个显卡测不出温度,只能靠手感

网友:
可能是驱动没装好导致检测软件误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