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硬盘接口部分被烧,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2-03-31):
这个管子当时烧得很糊,已经看不清楚标识了,不清楚是什么管子?求助大虾们。

网友:
你说一下机器型号或者板号别人才能帮到你

网友:
供电接口那边 无非不就是保险  要么就是稳压的什么东西么  或者电压转换   应该可以跳过这个东东飞线吧  只要你搞清楚后级的具体工作状态

网友:
6个脚的吗??

网友:
要不是保险管。要不是电容,你看下电路应该可以估计出来

网友:
稳压二极管   大的12V的小的5V   随便一个报废硬盘拆个按上就好

网友:
拍照技术比较差,发张清楚的来

网友:
看电路    估计好了

网友:
相片质量那么差,清楚的或把什么牌子 多大的硬盘  啥型号发发啊

网友:
应该是个保护二极管吧。基本在硬盘板上的供电,都是用二极管做保险的。拆掉应该就能正常了!

网友:
直接摘掉就好了,用来保护的,不放心找一个旧的上面拆个,

网友:
希捷盘那是个保护二极管没有一样能用的 如果不能用检查供电可能有短路才烧那二极管的

网友:
稳压管,万一没有直接取掉不要了

网友:
图片模糊 看不清啊

网友:
直接换个板不就好了吗。

网友:
起稳压保护的稳压管,在别的板上取个换上就好了。

网友(点评):
我有个 7200.9 160G 硬盘 电机控制芯片烧了 是不是必须得同型号带换啊

网友:
直接换个板

网友:
就是个保护,拆了一样用。
不过下次就烧芯片了。

网友:
稳压二极管,不换也行,下次可能板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