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沟道和N沟道MOS管电流走向

楼主(2012-03-31):
看了很多书查找有关二者的特性区别,一般性的介绍是
N沟G极高电平时导通,电流从D极流向S极;
P沟G极低电平时导通,电流从S极流向D极.
我深深的记下了,生怕记错了,年纪大了嘛记性本就不好,呵呵~
可是,看了几张关于内存双路供电的电路时,我真的有点困惑了,真的,

特如下图:

那里的Q35管导通后电流你理解为从S极流向D极,那么它便是双路供电吧?说实话每到这我就会茫然了,主板CPU供电电路那的MOS管都N沟型,电流从D极流向S极的,在这怎么会变了呢方向呢????

真的在我的内心还是想将Q36还是理解为上管,Q35理解为下管,Q35的电流走向还是从D极流向S极起到调整稳定5VDIMM作用,这样理解呢就跟CPU供电电路中的上下管关系不矛盾了.但问题又来了,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直接将Q35的S极接地呢?再者VCC5_SB提供的电流也是很小的在电脑高速运行的时候,它经Q36到5VDIMM的电流应是不能保证内存平稳运行的,要是在这个时候将VCC5V经过Q35过来把电流又加到5VDIMM上不就能保证有足够的电流了吗!

想到这些我真有点纠结!!Q35的电流倒底是怎么流的呀???

=============
附后:感谢小心新号,你的回答解除了我的困惑,谢谢!
他的回答在4楼!

网友:
p管  与n管      输入输出相反

网友:
这个看下就明白了 VCC5要接地把 他地在D EC40所以就反过来导通了 所以两路

网友A:
楼主啊  NPN  PNP是指三极管   MOS管是N沟道和P沟道 至于电流的流向  只要G级满足导通条件 MOS管就相当于导线怎么流都是可以的  关键在于G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  NPN  PNP是指三极管   MOS管是N沟道和P沟道 至于电流的流向  只要G级满足导通条件 MOS管就相当于导 ...

哈哈,我不再纠结于此了,谢谢!!

网友(点评):
学习了 只要g级高低电平对 d s 级是双向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