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的显示器

楼主(2012-03-31):
早上客户拿来一台联想15寸的显示器,开机一闪一闪,看论坛觉得应该是高压板问题或者虚汗,拆开把全部管IC加焊,加焊完试机结果好了,高兴了,通电放着一边玩,结果不到半个小时死机了,拔电在插电也不没有反应,等过了几分钟那么久了,或者十几吧,插电有可以,半个小时后又死机,晕倒了,这到底什么问题啊?

网友:
   会不会是灯管吧?
     你先改高压试试看是灯管还 是高压。   自己先琢磨一下

网友:
是老式的联想,外壳很厚的那种,比如LXH-GJ15L2,可能是驱动板上MCU芯片坏了,前几年坏的很多

网友:
换个通用板得了.省事.

网友:
直接换个通用驱动板吧。

网友:
驱动板坏,一般主芯片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