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故障修起来很耗时间,正在修一台jvi的无名牌子液晶电 ...
软故障修起来很耗时间,正在修一台jvi的无名牌子液晶电视

楼主(2012-03-31):
开机时间长就会有类似嘶嘶的宁叫声,测试大故障原因为时间长了机器很热后出现,排除具体元件测试每个元件都正常,单独去掉背光,烧一晚上,机器正常,没出现咛叫音。对电源进行散热处理,没出现咛叫。另加一路12v电源给主板,也没咛叫音。
主板

网友:
等待高手出招

网友:
更具你说的这个问题,不像是喇叭发出来的 。可能是逆变器发出来的 。请问是什么屏 有种液晶屏带OPC功能 ,就是亮度控制的 亮度高了造成 ,进入总线 关闭该功能

网友:
我想是不是高压打火造成的。

网友:
按你说法吱吱声在电源那头,换个电源板试试有没有。我碰过两台都没处理好(没换电源板),是不是PFC振荡跟主电源振荡有相互干扰还不好说

网友:
这个已经修好取走了了,加风扇没位置放,加个12v电源里面有位置测试一天一夜没出现问题,取走后到现在机主未反应再出现噪音。这种软故障一般是元件老化造成,一般测不出哪个元件是坏的。
同意楼主:
5.0
yuanlailai
同意楼主:

网友:
换个电源大电容试一试,把电源前置的小电容也换了。

网友: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学习中

网友(2012-05-09):
修电源板,或更换电源板。

网友:
就是你这块电源板的热稳定性差。认可楼主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