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190aw01v5上1/3发白拖影,修好了!!!!

楼主(2012-03-31):
mt190aw01v5上1/3发白拖影 手一碰就会好,重开问题依旧。
加拉三级管,电阻Q207,R276.

在开机,好了!!!!!!!!!!!!!!!!!!!!!!!!!!!!!!!!!!!!!!!

好啦试啦一下午!!!

网友(点评):
不看入目。

网友:
怎么 焊了那么多件

网友:
遇到过多台,屏的问题

网友:
lzsb,说话说半截,你加个管子是好了还是问题依旧啊!另外加的是什么管子啊???

网友:
楼主多打些字吧,看不懂你的意思啊

网友A:
呵呵..是气温慢慢升高了吧...不久.问题又会自然的出来的...这个是屏上COG的问题..

网友:
上面那位大哥很专业,一看就知道专业修屏的,COG

网友:
好啦,真好啦

网友B:
没看明白什么原理好的

网友:
比说人家的焊工不好了  或许是新手被

网友:
谁不是从这个地步慢慢走过来的

网友C:
屏的问题  不要乱讲了

网友:
我修好啦!!!!!!!!!!!!!!!!!!我花啦100元买的,开始我也以为修不好,修啦一天,什么都换啦,ic周围都换啦,还是不行,最后我看有空焊的,就补上啦三级管和电阻,Q270,R276,修好啦!!!!!!!!!!!!!!!

网友:
真是新手,去年这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高压板,驱动板,写程序,io,就连mos管都不知道什么原理,全自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的问题  不要乱讲了

修好啦
修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什么原理好的

我修好啦!!!!!!!!!!!!!!!!!!我花啦100元买的,开始我也以为修不好,修啦一天,什么都换啦,ic周围都换啦,还是不行,最后我看有空焊的,就补上啦三级管和电阻,Q270,R276,修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气温慢慢升高了吧...不久.问题又会自然的出来的...这个是屏上COG的问题..

我修好啦!!!!!!!!!!!!!!!!!!我花啦100元买的,开始我也以为修不好,修啦一天,什么都换啦,ic周围都换啦,还是不行,最后我看有空焊的,就补上啦三级管和电阻,Q270,R276,修好啦!!!!!!!!!!!!!!!

网友:
楼主先别得意,说不定过几天。。。。。。你懂的

网友:
   你可以用手摸下那屏上 的COG..你摸下之前对应出现发白拖影的...看有没什么变化 ..

网友:
那个地方跟部分发白没关系的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