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7寸,显示logo和“不支援!”

楼主(2012-03-31):
新手试水,接一客户显示器
型号:方正FN780-PT
现象:在主机是1024*763 60Hz的前提下,通电,屏指示灯亮,屏幕显示logo和无信号连接。 插VGA线后,显示logo和“不支援!”
          拆机观察无原件烧,测量有5V12V正常,分辨率调成800*600后,灯管熄灭,屏幕无任何显示。

应该是驱动板的故障了,没有通用驱动板,没有编程器。……哎

各位给说说,基本可以确定是驱动板的故障,对吗

网友:
买个通用版拜

网友:
嗯,把问题确定准了之后,明天去弄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应该找个通用驱动板点屏看看。原来的驱动板上电压正常的话,可能是程序出错了

网友:
程序的可能性大啊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问题吧,直接换通用板好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