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业条码打印机打印出这个效果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3-31):
如图,红色线所标出来的位置,有2条空白的划痕,我把扫描头和压力轴都清洁过了。
压力轴有一点破损,我以为是压力轴问题,但是电话请教过条码销售人员,说不一定是这个问题。
要看过才知道,但是东西在工厂里,拿不出来、想请教大家会是哪里的问题,扫描头?
这个东西配件比较贵,如果买配件换了,没解决的话,就亏大了。

网友:
说错了,扫描头应该是打印头

网友:
是打所有的图都是这样,还是说打某一个出现这问题,是有规律全部出现,还是固定的在哪个位置,如果说所有图都是这样,机器问题,某一个图出这样,就不见得机器问题了。  如果说有规律的出现,你看一下能转动的位置,如果是固定出现的,你看一下固定的位置,他上面应该有些许划痕。。。

网友:
碳带问题,不是机器的问题

网友:
还是换个碳带试试吧。

网友:
1,色带褶皱 可能性最大。
褶皱原因:卷轴不平衡,色带不匹配,压棒压力不均匀,直接在线调试即可。
2,标签纸张问题,如你描述可能性小。

网友(2012-05-08):
一看就知道是色带的问题

网友:
如果连续出现,间隔长度正好等于那个软压力辊(一般白色)的周长,你懂得。

如果偶尔出现,就要分析分析,色带打邹也会出此问题,但是不是有规律间隔性的了。

网友:
色带问题的多,

网友:
不明白
   路过赚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6660-1-1.html

宇光 -12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修过问题和你这个差不多,换色带就好,了

网友(2012-06-28):
如果是打印头发热区或排线区损坏的话,只会出现垂直“断线”的问题,这种故障只有三个原因会造成:标签热敏涂层不均匀.压力轴(我们叫走纸辊或压力辊)有划痕.碳带褶皱。需要说明的是碳带褶皱有可能会由于压力轴变形后在转动的过程中使碳带往一边移动从而是碳带褶皱。

网友:
碳带,还有一个就是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