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achines 525 ,无待机.图纸已找到,开始找错了

楼主(2012-03-31):
      今天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他笔记本开不了机了,就让他拿过来给我看看。
      拿过来,靠,是个山寨机,仿宏基的,是什么emachines,插上一看,无待机,无意中看到他的电源,是接过的,拿过万能表一量,好像接反了呀。。。只听过苹果是外正内负的。
      现在无待机,没图纸,不知道如何下手,高手指点下

emachines 525,正在找图纸

网友:
这个不是山寨品牌
是ACER的一个子品牌

ACER D725、D525_HM40-mv.pdf

网友:
是宏基旗下的易美逊

网友:
额,我搜索到了一个图 ACER D725、D525hm40-mv.pdf不知道对不对的。

网友:
额,楼上已经给出了图纸,感谢

网友:
无头绪啊,这种电源接反的情况应该从哪下手?感觉图纸上的东西和板子上的对不起来。。。

网友:
图纸终于找到了,已经发在1楼,可是找了半天,还是没高清啥回事啊。

网友:
山寨的 ?  这个是宏基旗下的一个系列吧

网友:
是的,我开始不知道

网友:
先保护隔离电跖

网友:
这机子仁宝的主板
看19V有没有过B+
这机子修过  一般是B+后级短路保护~

网友:
楼上说的太对了,没有B+,测pq11的5678没有电压,4脚控制脚为高点平,因为手头没有零件更换,我索性拆了pq11,直接123接5678,可是这样待机0.08,开机到0.94就停住了,然后电流很缓慢的往上爬升,屏幕不亮,风扇也不转。

网友:
搞错了,是电压一直在慢慢的掉。。。

网友A:
B+有没有对地短路呢 有就拉19V到B+ 跳过隔保烧主板,
电流调1A左右  摸哪个元件烫就拆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B+有没有对地短路呢 有就拉19V到B+ 跳过隔保烧主板,
电流调1A左右  摸哪个元件烫就拆哪个~

B+没有对地短路。。。二极管档测对地阻值190+欧姆。怎么办。。。上次把pq11拆了短接后发现不行,又放回去了。

网友:
是pq11的后级短路了 直接给pq11S极加电摸哪个热就是哪个

网友B:
被误导了 好像PQ11应该是P沟道场管吧,低点平才导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被误导了 好像PQ11应该是P沟道场管吧,低点平才导通啊

是的,p勾道的,4脚控制,应该是低电平,现在是18.6v高电平,接充电芯片 pu5的第4脚,pu5的5,8两脚电压测量为2.6v,不知道还要满足什么条件,4脚才会输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p勾道的,4脚控制,应该是低电平,现在是18.6v高电平,接充电芯片 pu5的第4脚,pu5的5,8两脚电压测 ...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也是新手

网友:
充.电控制有条件换下

网友D:
如果后级没有短路
尝试更好一下PU5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后级没有短路
尝试更好一下PU5
悲剧的没有料板更换,pq10和pq11那个地方看不懂啊。pq10的123脚通过pr60连到pu5的第4脚,同时也作为pq10和pq11的控制脚。偏偏这两个还是个低电平导通的。

网友:
山寨本子哪有la开头的版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