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T60无待机 研究了大半天实在无语

楼主(2012-03-31):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T60独立的主板,故障:没有待机不开机,  1901E  28脚ON3  3.3V(正常) ,21脚供电脚正常, 22脚SHDA控制脚也有3.3V ,唯独4脚才0.98V(正常为3.3V)  ,PMH7联想芯片7脚 3SW供电正常3.3V,17脚-SHUTDOWN2 也有3.3V, 24脚 -PWRSHUTDOWN也有3.3V, 25,26脚也有1.6V ,联想芯片的76脚输出M1-ON开起信号也有3.3V 经过R866 10欧电阻到1901E的4脚, R866没有坏,   1901E的外围电阻电容全换过了,联想芯片,东芝芯片。1901E全换了 ,  4脚的电压还是0.98V ,有哪位大师能告诉我问题出在哪里???  1901E的4脚始终都是。0.98V     , 为了安全点我南桥都拆了量还是一样的

网友:
把3.3V  5V的大电容换掉就OK了

网友A:
你有电路图不 ?????????

网友:
看电路图     文字说这么多  都理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电路图不 ?????????

电路图,和点线图都有

网友:
保护了应该是,遇到过这种问题,是在T4的机器是,查下TB的供电

网友:
看有短路没

网友:
顺着4脚找

网友:
你倒是下载页图纸找找呀  看看4脚是通哪的   盲目的替换法运气好的话换好了 不好的话怎么换都没用  还是首先看看电路图

网友:
查R866后级连哪里,一个个拆不就可以找到问题了嘛

网友:
搞个T40的论坛里多的是贴,对比看看,这个设计的面太多,一下子别人也不好给回答,回答出来就是一个讲解IBM的待机,开机的课程

网友:
论坛上面有图纸

网友:
PMH7应该是好的吧,要不然28怎么正常呢。不会是R866到4脚的线路有问题吧?
我也是刚学的,随便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