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本地网卡重启电脑就不能用

楼主(2012-03-31):
IBM X61本地网卡重启电脑就不能用,开机后进入系统可以用,但是重启一下,在“设备管理器”里的网卡就打感叹号了。
电脑

网友:
接手就是这问题吗

网友:
驱动不对 ??????????

网友:
我碰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不过接手都是不开几,修好后跟你描述的一样,结果让客人把硬盘带过来装上去就一切正常了,怎么重启都是好的,就让客人拿回去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总之用我测试硬盘装系统N次,安装驱动N次,都没用,用客人硬盘就毫无问题,碰到过3次同样问题,

网友:
系统重做下 驱动重新安装 如果还这样 南桥坏 加焊下 不行 报废

网友:
换过硬盘,驱动什么的都试过了。

网友:
这个就纠结了,

网友:
感觉还是软件上问题。

网友:
明天再来好好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