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2-03-31):
刚接到一块板子,上了U和条子,跑码C1,想自己的内存的好的,然后压桥不行,压了下U,跑码了,过了,然后手放开看屏幕,动下板子屏幕花一下,然后扒电源就再也开不起来了,

网友:
CPU的座子虚了?

网友:
现在跑码多少?换过CPU了没?

网友:
不用修了   很明显CPU座子问题。

网友:
现在跑什么码?

网友:
CPU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CPU坐 虚了什么牌子板子?

网友:
再把CPU呀下!  看下怎么样

网友:
明显CPU座虚焊了

网友:
无板号,无类型,什么样的桥?什么U??这样发的帖子是考我们大家吗?

网友:
换U吧,CPU,坏了

网友:
可以用带灯测试仪试试看

网友:
我看是你的MOS管烧掉了,不防测一下吧。

网友:
U座虚焊了!!在压压看看行不不行就要考虑CPU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