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不开机 简单电路维修一列

楼主(2012-03-31):
机型:DELL D600
故障:待机0.03A,触发到0.05A,1秒后掉电到0.03A
拆机,先目测,无进水腐蚀,无烧伤,无明显掉件
按开机键触发,无3V5V、电压输出。
此机器待机时MAX1632并不发出3V、5V开启电压,而是在触发后才有3V5V
MAX163222PIN,电压偏低,R174 10欧电阻阻值变大为500多欧。

更换电阻后,电压正常,MAX1632仍不工作,继续查,第23PIN SHDN信号,触发后电压为1.1V,电压偏低
此信号有两路合二为一,U734PIN经过R175相当于发出一个上拉电压,THERM_STP#应该为温度保护(低电平有效),测R175左右两端电压基本一致(为1.1V左右),那么问题在U73这一路。
U73为或门,当SUS_ONAUX_EN信号其中一个为高电平时,第4PIN发出高电平。
触发后测量SUS_ON2.6VAUX_EN3.3V,那么第4PIN应该为高电平2.6~3.3V的电压,初步断定U73已损坏。
从料板上拆下来一个换上,触发电流已经开始往上爬,再次测量U734PIN电压为3.3VMAX1632SHDN3.3V
上外接测试,OK

网友:
还专门弄够液晶做外接啊

网友:
U73这是或门的符号呀,你怎么说是与门

网友:
思路不错,但不是与门哦!恭喜。

网友:
要是我 我会先量下比较器1 、2脚然后决定是否换  我的原则是没理由就不换!

网友:
有图有文,很清晰,不错

网友:
呵呵,让大家见笑了,是或门,与门左边是竖直的,在这发帖不能误导大家,谢谢指正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