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把显示器查到独立显卡上无信号。查到板子集成上亮

楼主(2012-03-31):
(无正文)

网友:
独显没工作吧,所以主板检测不到独显

网友:
是不是主板BIOS设置了,只使用集成显卡。

网友:
可以检查下独显上给GPU供电有没有电压。

网友:
GPU供电有莫有 显存供电有莫有  测电感就知道了 少一个主板就检测不到显卡

网友:
独立显卡坏了

网友:
这个肯定是独立显卡有故障,需要详细检测才能知道故障原因啊

网友(2019-09-17):
独立显卡无显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7865-1.html